有没人遇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1-11-29):
我有台Topview(冠捷)的17寸方屏显示器,使用最大分辨率:1280X1024就没问题,如果不是就会不停的闪。好像在不停的刷新分辨率似的。
型号是:T172+
是否是驱动有问题?不知还有没有这个型号的驱动?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如果驱动的片子的换换一下看看,省的刷程序。

网友:
曾遇类似问题,换驱动板测试正常

网友:
就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个通用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MCU程序的问题,不过刷程序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不如直接换一块驱动板子,值不了几个钱。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刷了程序也没好,最后没办法还了个通用程序板就好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  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