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保护电路有些不懂

楼主(2011-11-29):
一、请问下图中如果ACAV——IN为3V 高电平。Q6就导通了。这样是不是上面的U50也会导通。。因为R278的第二脚电压被拉低了才让U50导通的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AD+TO 又被告R277 R278分压了//(也就是说那个R278的第二脚又会是一个高电平)这样不是前后矛盾了吗?
二、有些电阻一端接地/一端接供电(像下拉电阻)。请问这电阻在多大的情况下。电阻不接地的那端电压才不会被拉低?

网友:
只是去了那个点的电压   并没有拉低啊

网友:
S极电压只要插上适配器就会存在!因为有U50的内部二极管在提供着!U50的截至也需要靠这个电压来维持!R277就是一个提供给G极截止电压的电阻!
后面的逻辑关系自己去想!我说太多你不会进步!

网友:
两个电阻形成分压电路, 你算下G极有多大电压
这个管子不能说低电平导通,实际工作时G极电压>3V,是高平

网友:
这位朋友,你学了多久,我表示也好不懂。

网友:
那这个隔离保护管不就没什么意义了。。“插上适配器就有电了”

网友:
隔离管开机就导通的,有的机子GD直接短接也行,R278 1脚为0v,2脚是6V左右,U50的G极比D极还是低电平,不影响U50导通。

网友:
不懂呀  进来学习学习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在想电阻接地多大才不会被拉低

网友:
我也还是不大明白

网友:
我也不懂,,不明白,,

网友:
LZ不是学员吗   问问你们老师吧!呵呵

网友:
这个设计怎么想  纬创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