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问题 求助!!

楼主(2011-11-30):
昨天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到客服家去装一个路由器 跑过去直接把密码破解 连接上了 能正常登陆QQ 能正常打开hao123  baidu 这两个网站 其余的打开没有显示 在百度里面听歌搜索东西我可以搞定 就是不能开别的网站 然后怀疑MAC地址绑定  打10000号修改了宽带密码刷新了数据 结果还是一样 系统成装过 路由 猫都换过 那同样的猫  路由去别的网线试能用 求助求助!

网友:
应该是网速太慢了,只能打开QQ,哪HAO123还是系统带的主页吧,在上面点不开别的网址吧,如果是就是网速有问题,查线路吧。。。。。。

网友:
你重点 放在 DNS上 看看,,或者 用 单机 接 宽带猫 直接拨号 看看 ,,,我认识 还是DNS的问题

网友:
应是路由器的设置问题,打路由器的设置界面,找到设置向导,改一下流浏网页和流量。

网友:
先直接用猫拔号看看能不能好用,如果好用应该是网卡和路由器不兼容,如果还是不好用的话,那应该是网卡有问题了。可以加一个独立的网卡。其实路由器可以换一个牌子的。你先试试吧

网友:
好似路由里的DNS没设好吧,找1000号拿到DNS写到路由里试下

网友:
密码怎么破解的 是复位吧  看下 电脑自己本地连接  里面设置的 参数 对不

网友:
应该 可以啊   先让路由供货商给个刷机包    涮个最新版  在试试

网友:
路由器复位一下

网友:
请楼主把营运商的名称、连接方式、路由器的型号先告知,于便大家帮你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