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5580 集成显卡主板正反面高清照片 (本人下定绝心“独立改集成”)谢谢帮助

楼主(2011-11-30):
      求ACER 5580 集成显卡主板正反面高清照片 (本人下定绝心“独立改集成”)谢谢支持,本人结果随时上传把经验和大家一块共享。
      近年来,有许多的主板都是因为显卡发热BGA不良造成维修,好加焊,植球,换改良都不是很理想,且反修率及大,导至用户最后无法曾受维修的代价,还给我们带来修不好的罪名。在陶宝网里有人能改我们为什么不行呢?
     我想刻苦以ACER 5580 显卡为GO7300 为例    ,干掉显卡芯片,让用户至少有个机子能正常使用。
    现在说一下我改的步骤 ,此机为显卡花屏,冷机几秒钟正常,加焊显卡无效,更换显卡无效,从置显存也无效,现在我已经把显卡拆掉了,北桥我把945PM换成943GM(和45GM通用)了,开机电流1A左右摆动几下,不显示,仔细看板,找到了一排像是跳线一样的排阻0欧 , 主板标号为RN78----RN85,共8只,每只两个小电阻0欧   ,主板的反面也有8只,但是独显的机器没装,分别为RN48-----RN55,由于没有电路图,跑了一下这8组信号,跳线一样,一路是从7300显卡里出来的,另一路 是从北桥里出来的,中间的去向还没有找出来,不管它 了,现在没有显卡了,我就直接拆掉排阻焊到反面 了直通北桥(怀疑这8组AD线应当就是显卡的集成独立转换的)  试机还是一样的没有显示,应当没有找到显卡。无耐之下心想是不是北桥里面的显卡没有供电,仔细找后又发现了一个空位C594电容,和连接此电容的电感没有,位置在北桥的左上角,心想可能这个就是北桥里面的显卡供电,望有集成主板的老师们看一下,这两个件是不是安装了,如果有一定是内部显卡用的,今天太晚 了,这个空位我就不焊了,明天焊上以后,试试结果,给大家说。

  别外很需要两张这机子集成主板的照片,谁手里有,帮一下忙,谢谢了

网友:
基地不会没有人帮忙吧

网友:
空位C594电容,和连接此电容的电感  空位点我已经补上,但是还是没有点亮,

谁有此板的点位图更好了

网友:
手上没有一样的板```

网友:
谢谢回复,这个板和  宏基主板ACER 3680 5570 5580 3270 3260 2480  是一样的

网友:
..........................

soyangsyl.com搜羊娱乐新闻网 kooshu.com在线笑话

网友:
没有相机啊     拍下来不清楚

网友(2012-08-04):
你刷bios了吗?请问改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