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DE LL N5010 主板 不上CPU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1-11-30):
关于 DE LL N5010 主板 上不上CPU都不触发的问题,我请教一下,CPU上的那个信号是用来检测有没有装上CPU?好板是上I3 CPU才能上电。不装CPU也不上电触发。我发现I系列主板好多都是要上CPU才能加电的

网友:
有很多吗 目前还么遇到过

网友:
U3701的117脚PM_PWRBTN#信号触发时有跳变,PM_SLP_S3#,PM_SLP_S4#信号没反应。

网友:
以前部分intel的主板,和一下些服务器主板是这样设计的,好像有个信号通过一个mos管在cpu内部接地,不转cpu不粗发,具体要看图纸了,把cpu那块pdf发出来研究研究!

网友:
I系列的机器没有听说不上CPU会不触发啊

网友:
这个到是学习了

网友:
是IO在检测是否是真U吧

网友:
触发了的,只是掉电很快的,有的机器不上U只到0.08就但不掉,有的不上U触发后就掉了,你用波波可以看到除CPU核心,GPU核心其它的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呢?

网友:
还没有遇到到,下次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