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经验

楼主(2011-11-30):
主板启动时。即按下启动开关到计算机正常工作前的电源启动过程。
此过程从只有SB电压到P4 POWER完全工作,输出所有的工作电压:12V、-12V、5V(VCC)、-5V、3.3V(VCC3)。其电路如下图:
启动原理:按下电源开关前PS-ON信号被5VSB电压拉高保持为高电平, PS-ON信号是P4 POWER的工作控制信号,在高电平时P4 POWER不完全工作。当按下电源开关(Power Button)后产生一个PWRBT#信号给南桥,南桥发出的SLP-S3#信号此时为高电平。高电平的SLP-S3#信号通过电阻控制三极管Q33导通,使高电平的PS-ON信号被拉低。低电平的PS-ON信号控制下POWER输出其它所有工作电压12V、-12V、 -5V、 VCC、VCC3。电压输出大约几十毫秒后POWER检测输出电压的电平是否达到正常。如一切电压正常则发出PWROK信号。南桥接收到PWROK信号表示电源正常则发出一系列的控制信号给其它相关部件。

网友:
支持发贴赚积分!

网友:
大家看看   可能对刚学电脑维修人会有帮助那        呵呵    就这样吧

网友:
只不过是一个电源启动过程,把题目搞得那么大!
而且缺图。

网友:
开机电路有很多种的,你说的不怎么详细,按下电源开关前PS-ON信号被5VSB电压就是ATX的9脚拉高保持为高电平, PS-ON信号是P4 POWER的工作控制信号,在高电平时P4 POWER不完全工作。当按下电源开关(Power Button)后产生一个PWRBT#信号这个信号要经过门电路或者IO再给南桥,南桥发出的SLP-S3#信号此时为高电平。高电平的SLP-S3#信号通过电阻控制三极管Q33导通,使高电平的PS-ON信号被拉低。低电平的PS-ON信号控制下POWER输出其它所有工作电压12V、-12V、 -5V、 VCC、VCC3。电压输出大约几十毫秒后POWER检测输出电压的电平是否达到正常。如一切电压正常则发出PWROK信号。南桥接收到PWROK信号表示电源正常则发出一系列的控制信号给其它相关部件。

网友:
像那种开机过几秒有重启的那种,一般都是门电路,IO,还有旁边的电容漏电导致的;接上电源线就开机的就是一般都是ATX电源的14或者16针连接的三极管击穿了,如果没有的话,肯定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水贴。。这不知在哪复制的。 intel芯片组的是南桥发SLP—S3给IO 再IO发给ATX绿线。 ATX收到PSON#工作。。

网友:
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