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DX2700主机故障

楼主(2011-11-30):
昨天接到一台HP DX2700的台式机,故障现象如下:重新分区,装系统后,能正常进入XP系统桌面,但是运行不到1分钟,显示器就黑了(显示器的指示灯一亮一熄),此时主机的指示灯正常,CPU风扇正常.机箱风扇正常.键盘指灯亮.我换内存.COMS放电,换电源,故障仍旧.

网友:
另外,换硬盘,换CPU都无效,故障依旧,目前只有显卡没有换过了,因是集成显卡,且无独显插槽,只有PCI插槽,所以没有换.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款主板多是蓝色的6.3v 1000uf容易鼓包。建议你把上面所有的那蓝色的换掉。有的看是没鼓包,其实也已经干枯没容量了。。

网友:
显示器及信号线换下试试

网友:
我仔细观察了主板,没有发现鼓包的电容,

网友:
另外,显示器肯定是好的,并换了其它的显示器,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我虽然没有发现鼓包的电容,我现在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有什么办法测量显卡吗?

网友:
现在找不到PCI显卡了.

网友A:
黑屏时,估计系统还是在运行的,只是显示器检测不到行、场信号了,那就是VGA接口没有发出,查下VGA接口旁边的小电容和电阻,主要查连接13。14脚的,小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时,估计系统还是在运行的,只是显示器检测不到行、场信号了,那就是VGA接口没有发出,查下VGA接口旁边 ...

非常感谢回复,我观察黑屏时,键盘指示灯是亮着的,说明系统是在运行,就说明只是集成显卡及周边元件的问题,(不知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我现在想找一块PCI显卡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