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

楼主(2011-11-30):
1、  显示器开机不上电,电源指示灯不亮

主要检查电源板。电源一搬分两种:一是外置,二是内置(当然包括电源高压一体的),易损坏的小元件一般是:保险、电感、电容、开关管、稳压二极管

有些不是很常见的电源是受CPU控制的,当按按键板开关时,CPU再给电源集电路信号,启动电源电路工作

2、显示器亮一下就不亮了,或都不亮,电源指示灯亮,或有点点图像(不一定能看到的)等等

看能不能正常关,还是拔了信号线看指示灯的变化。

大致确定是高压板和灯管引起的故障,还有可能是电源和驱动板引起的

首先检查高压板的电源供电,之后检查驱动板有没有启动信号给高压板,检查启动信号一般是量电压,按显示器开关(0-5V的跳变)确定好了电源板和驱动板正常,如果显示器的灯还不点亮。那就重点检查高压板和灯管了

因为,现在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的设计一般都是对称的设计,而两边都坏的可能基本上没有。

一般老机容易出问题的是升压变压器和灯管,新机的保护电路和工艺问题比较的多,检查一下高压板有没有保险,三极管,电容,电感,升压变压器等等之类的损坏,检查一下灯管线有没有松,插头有没有打火烧坏,线的绝缘,灯管两头是不是很黑,灯管有没有断等等

有条件的维修员应该多备几根高压板,原因是:如果怀疑高压板与灯管故障时,可以插上一根高压板,快速精确判断故障所在

19寸以下的屏常用四灯--双灯--单灯的高压条,很多品牌机为了节约成本,高压条也有很多是集成在电源板里,如果修不好高压板时,电源板又和高压集成在一起,不可能全换,因为成本太高了。能修好是最好,不能修好的,就应该改造,找出高压板的供电脚--启动脚--地--亮度控制脚,接到高压板里。

3、白屏

1测量主板时钟输出是否正常

2.检查主板信号R\G\B由输入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3.检查主板信号输出到输出到屏的连接座部分线路有无虚焊、短路 (IC脚  排阻及座  双列插针,特别注意扁平插座)

4.必要时替换屏或更换通用驱动板,出现白屏现象表示背光板能正常工作,首先判断主板能否正常工作,可按电源开关查看指示灯有无反应,如果指示灯可以变换颜色,表明主板工作正常

4、花屏

1.检查主板信号输出到屏的连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可以替换连接线或屏)

2.检查主板各个工作点的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屏的供电电压

3.用示波器检查行 场信号和时钟信号(由输入到输出)

4.换上以写程序的通用板试机

.5、指示灯无反应或不亮,表明主板工作不正常

1.检查主板各工作点的电压,要注意EPROM的电压(4.8V左右),复位电压(高电平或低电平,根据机型不同),CPU电压.如出现电源短路,要细心查找短路位置,会有PCB板铜箔出现短路的可能.

2.查找CPU各脚与主板的接触是否良好

3.检查主板芯片和CPU是否工作,可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是否起振

4.必要时替换CPU或对CPU进行重新烧录

5.换上以写程序的通用板试机

6、偏色

1检查主板信号R\G\B由输入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2.进入工厂模式,进行白平衡调节,能否调出正常颜色

3.必要时替换MCU或对MCU进行重新烧录

4.换线试`换上以写程序的通用板试机

7、黑屏

主要现象:图像干扰,提示非最佳模式,超频,图像不满屏,不接信号线有提示,接上就黑屏等等

有些是程序丢失造成这些故障,重写程序可以解决。

MCU芯片损坏,主控芯片损坏等,NT68F63L驱动芯片是最容易丢失程序的,三星、AOC、清华同方等等都有用这种MCU,这种芯片损坏率比较高,一般更换新的芯片,写上程序就可以修复故障

也可以代换通用的驱动板,这时要注意屏的接口类型,要分清楚是TTL、LVDS、RSDS接口等等,最好是能找到液晶屏的资料,这样就可能跟据资料配通用的驱动板了,选好了驱动板、屏线,用编程器写上程序,跳好屏供电电压,这样就OK了

网友:
不错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了!

网友:
举例说明哈最好了,我觉得白屏那个问题一般都是屏的主供电没有,还有就是屏坏了

网友:
其实液晶就白屏难搞点,准备一套通用驱动板高压一体板,和两组灯管,基本很快就可以找出故障的地方,比如高压部份,有些贴片元件多的建议直接换高压板,不然花的时间不合算,遇到几个白屏的,基本都是屏板上的问题,元件不好买。

网友(2012-12-04):
学习了   不知道短路热河快速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