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复位 我测的电压,请教!~

楼主(2011-11-30):
核心电压0.94V  左右时钟0.36V   复位0.22V    PG  0.28v   CPU到南桥1.35V    地址线和数据线1.35V   诊断卡复位灯不亮,时钟长亮, 内存238脚3.36V   137脚1.14V   PCI-E    A11脚无高低电平    A13  A14  0.36v    PCI   B1   B2  12v     A9   A10   3.3V         B16    1.59v       北桥电容1.35V    1V    2.15V  1.22V     南桥电容1.22V    2.98V    3.09V  这是我测的电压,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点评):
cpu 電壓不對, 沒有復位及PG是由於CPU電壓不正常引起的. 貌似CPU座虛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