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换乐华通用驱动板后高压问题

楼主(2011-11-30):
     原装机换通用驱动板,我想大家经常有遇到,但换后,用他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就出现问题了,现象为:第一种,灯一亮一灭,第二种,用几分钟后灭掉,第三种,直接不亮。有时搞不定,又要另加一个高压板才能解决问题,这样成本就高上去, 所以想跟大家请教一下,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怎么修复的???多谢了

网友(点评):
到解压板的接线,要接对才行

网友(点评):
有些高压板开启是高电平,有些是底电平,就这个原因。

网友:
没调整好线吧?从来没碰到不行的

网友:
可能一体板里面高压部份是有故障的

网友:
ADJ的线结吗?一体板是完好的吗?

网友A:
ADJ的线对吗?一体板是完好的吗?

网友:
高压部分出现了问题

网友:
这个理论上应该不会有吧,高压板的工作条件都达到,不应该出问题。除非这个高压板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一般接的三根线到通用驱动板上面,供电,地线,控制信号,没有接ADJ ,有些可以用,有些用不了。

网友:
高压没有问题,一般接的三根线到通用驱动板上面,供电,地线,控制信号,没有接ADJ ,有些可以用,有些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J的线对吗?一体板是完好的吗?

一体板是完好的,,

网友B:
直接取5v到通用驱动板 12v不要接到驱动板 通用驱动板有个5v插座 直接接到那就可以了 出现上诉故障是因为高压板和驱动板都接到12v了 5v没有接 电源失衡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取5v到通用驱动板 12v不要接到驱动板 通用驱动板有个5v插座 直接接到那就可以了 出现上诉故障是因为高压 ...

谢谢你!有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