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忙看下 联想915gv-b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1-11-30):
今天来个联想台式,扬天A4800C,故障是不加电,无表面伤痕,北桥虚焊几率较小,怀疑是不是Cpu底座虚焊?
高手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点评):
不加電跟CPU座虛沒有關係, 查下南橋上電條件.

网友:
不加电的话,修开机电路
电池,开机针,*vsb,rtcrst#,rsmrst#等等

网友:
不加电先查下有无短路,别上来就玩高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