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斑问题

楼主(2011-11-30):
      话说"斑"的形成原因是LCD受重压或者受热导致的LCD内部结构的背光源反射层变形或者损坏,于是那里的光照亮度就不同于其他地方,从而形成"斑"......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如果真的只是背光的问题,那液晶还是好的了?那拆开换背光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是么?可是为什么液晶屏这么脆弱的玻璃,为什么受"重压"都导致内部背光都损坏了,玻璃还没有裂?

有人问过,没有答案,我也遇到几块同样的屏,也发个问问……

网友(点评):
屏有黑斑,处理不了

网友:
玻璃硬,压不破,背光只是一层纸,压得变形了导致间隙不一样,就形成斑

网友:
你这里只说到了一点..但这种情况很少.背光都压坏了 玻璃还没破..这种情况比较少.斑有些是"天生" 有些是"后生" 天生的斑是从原厂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些产品一般是下线降级品.这些斑是制程中出现的   后生的斑主要还是挤压造成的.

网友A:
那敢问如果挤压造成了这种斑,我把屏全部拆开,整理下后面的反光膜、偏光膜可不可以改善斑点呢……
今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敢问如果挤压造成了这种斑,我把屏全部拆开,整理下后面的反光膜、偏光膜可不可以改善斑点呢……
今晚 ...

效果不会太明显...把上下偏光全换掉.哪怕是换上全新的背光..那个斑还是会有的....
PS:换偏光要对屏进行2次压合(贴2张.压2次).有些斑会加重..

网友:
我也有一块带有黑斑的屏,正等待处理。

网友:
楼主说的暗斑的屏我也遇过好多,一般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这种暗斑一般不是背光引起,是液晶屏本体受到挤压后形成的,应该是无法挽救的
我曾经拆解过好几个这种暗斑的液晶屏,单独把液晶屏拿起了对着光看,液晶屏本身就有斑,无论怎么擦也擦不掉,是本体出了问题,和背光一点关系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