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Q=D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11-30):
这个电源芯片发热厉害,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EQ=DC
   V0H
全部就这些字,有谁知道吗,SONY的I3机器

网友:
dc是直流啊、

老大你理解错了

网友:
找找图纸,因该有具体说明

网友:
我也不清楚,

网友:
又是一个代号,这种东西好烦人的

网友:
我相信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我,但要想知道就得找图纸来看了才知道它的真正型号,联想机器上也有这样的元件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就只能靠基本功了,跑外围电路,对比常用芯片替换,没别的法子,这是厂标,不是国际标准,不过芯片还是常用芯片,只不过激光刻字的时候换成的型号

网友:
这是RT系列芯片的缩写代码,论坛有人发过对照表,我没下到,也找不着,如果要换IC,就买"EQ="

网友:
记得好象是RT8223

网友:
你看下他的引脚定义,HP I3的机器都是用的这种芯片,你下个HP I3的机器图纸对照着找吧。 比如RT8205  RT8202  ,这些芯片还和ISL6237  TPS51116等都可代用,具体自己查下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
是RT8223,换了一个好了,用了两天又坏了,现在还在查,SONY的机器真是麻烦

网友:
只要=前面的一样就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