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PV-MX主板开机秒就掉电。

楼主(2011-11-30):
华硕M2NPV-MX主板开机1秒就掉电,电源没有保护,可以重复开机,跑马00!此板的IO被人动过,最初此板的现象是:北桥无供电,修复后供电1.2V正常后,就出现开机1秒就掉电,上CPU假负载开机可以持续6秒,CPU供电1.53,CPU复位正常,跑马00.随后CPU供电消失,复位灯常亮,不掉电,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桥加焊试试

网友:
上假负载测一下U供电    上真U再测  看供电是不是一样

网友:
华硕很多板子不上CPU 都自动掉电的 别走进掉电的误区

网友:
使劲压CPU座 试试。。。

网友:
6秒掉电? 看看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还有就是门电路,IO,还有旁边的电容漏电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手上就有张开机瞬间掉电的华硕板,查出是管理芯片的问题,没元件换,就放着了

网友:
直接焊桥   不行就放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上U掉电,不上U 就不掉电

再补充下  坏U也有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