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示波器!请教高手

楼主(2011-11-30):
鄙人修板已有一定的基础了,如今的社会已经不适合“闭门造车”了,只有在不断的学习中,才能得到成长,请教如下:
对于不开机的板子。我们修板的过程大概都是:排除短路、通电量测各主电压是否正常?时钟芯片是否工作?然后就是LPT_RST#、PCI_RST#。最后一个就是CPU_RST#了,这个正常之后还不开机怎么办?
问题由此开始:

对此我还是在论坛上了解了一通的,各位大侠各说纷纭、主体就是:在CPU_RST#后就开始通过北桥、南桥、LPC寻找BIOS的片选信号、之后再返回、CPU工作。这个没错,我相信大家也是按照这个方向来修板的。
以前的做法是,首先是试换BIOS、然后用万用表量测CPU到北桥、北桥与南桥之间的信号的电压及对地阻值、正常之后再量PCI上的那些总线、再量BIOS上的、还不行就量内存、PCIE及外围接口线路。到此我相信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对着板继续搞下去了…还是不要在这颗树上吊死好;

如今示波器的年代已经到来,我们不得不与时俱进。我也是刚开始跟进时代的发展,开始使用示波器量测继CPU_RST#后:H_ADS#的波形、CPU与北桥之间AD信号的波形、LPC_FRAME#的波形、LPC波形(此波可代表片选信号是否成功发送)。(因为我也是刚用示波器不久、大家可参考论坛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3405;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1019
对此,我有疑问了
遇到一块板(N270的CPU直接焊到板子上了,北桥为945GME)。我量到CPU工作条件都满足、但是H_ADS#的波形不正常,是否可判定为CPU的问题?接着我又量到CPU到北桥的AD线波形也不正常(阻值正常)、再量LPC_FRAME#的波形也不对、BIOS上的几个信号波形也不对。不要笑我,嘿嘿…为了搞清楚这个,我接着又拿了一块OK的板子,把BIOS上的5、6脚短路(SPI封装的BIOS),再量测H_ADS#、CPU到北桥的AD线波形、LPC_FRAME#的波形都不对了。郁闷…感觉这几天总结的点东西全部被推翻了!照理说、短路BIOS应该前面的几个波形是对的才符合逻辑啊!感觉脑子被卡住、很难受!
于是发此贴,请教各位用波高手,CPU_RST#正常之后的信号走势及问题判定……相信很多人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欢迎各位积极探讨!

网友(点评):
LZ南桥到CPU的控制信号你没有考虑哦。短接BIOS,你最好是找块BIOS不参与触发的板子,笔记本很少。找块台式机板子试试。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值得了解

网友:
太深奥了 我们修板都不用示波器

网友:
我也不会??有点深奥。

网友:
应该是PLTRST#,示波器不是个精确的测量工具,不像电压,电压不对就不对,建议你还是系统的学习一下吧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多 也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
示波器不是精确的量测工具?   大哥,我没听错吧?!
你是针对什么而言的啊?
电压不对就不对,这是有道理的;但是电压对了就对了吗?
系统学习?能不能说仔细点…

网友:
现在的维修人员使用的示波器一般是100-200M一般超过这个频率的波形,只能查看能不能检测到波形,具体值不能判断,所以打打主板常用晶振波形,检测电路MOS管控制波形才是示波器的主要作用,其他的说实话我也没用过。

网友:
楼上的,示波器只用这2个功能,有点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