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大家困惑过吗?

楼主(2011-11-30):
机器:HP CQ40
板号:LA-4102P
问题就是待机的TPS51125 两个开启信号,下图,图纸45页,我 的问题是,实测:PQ305 PQ306 2脚,也就是G,电压被拉为零了,为什么它们的1脚也就是D极为什么输出1.4左右的电压

=================大家不要误会,这是51125完全正常工作状态,实测的======只是不明白上面的1.4怎么来的
我把51125内部PDF截图了

网友(点评):
这部分电路功能只能是拉低ENTRP1 2的电压,不能输出电压,PQ305 306导通时,拉低这两个信号电压,不通时,保持这两个信号电压,你测到的1.4电压是由别的电路或51125内部上拉的结果

网友:
实测PQ308 2脚电压3.3 PQ307 2脚电压也是3.3,这样导通了,结果它们的1脚电压都为零了

网友:
这个D极应该不能输出1.4左右的电压,等我有这板时测一下!

网友(点评):
这是正常工作的状态下得到的

网友:
没外围有无损坏

网友(点评):
这是正常工作的状态下得到的,咱们要的是纸上谈兵,1.4怎么来的

网友:
任何MOS管都有压降差,不可能被拉低到绝对0V

网友(点评):
实测就是拉到地了,为零

网友:
只要是低电位就正常啦,这1.4V也不一定就是管子发出来的吧?

网友:
知道为什么查看芯片pdf,定义了输出有效值范围

网友:
PQ305 2脚0V,这个N沟的管不导通,输出的1.4V电压是由外围电路提供的

应该是外围的电路提供
除了51125,不能自身发出吧,一般正常3.3V开启,可这个EN信号只要1点几V,但为零还不行

网友:
不会吧  感觉有点疑惑

网友:
豆腐刀说的很清楚了,那两个电压不是PQ305 和PQ106转过来的, PQ305 和PQ306 目的是为了拉低那两个开启信号,让两个场馆迅速放电,达到迅速关机的目的,至于你测量两个电压是1.4V 就是TPS51125内部产生的。

网友(点评):
感谢这个哥们的图,一看就明白了,靠,没查51125PDF

网友:
为0V感觉不正常吧

网友:
D极是输入端,不是输出端,G极低电平,D极保持1.4V,电路正常工作,如果G极高电平,把D极拉低电平,就会关闭芯片2个通道的输出。

网友(点评):
说得很对,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