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离奇不加电故障一例

楼主(2011-11-30):
T61离奇不加电故障一例:
一台T61花屏故障,诊断为显卡虚焊,维修需要重做显卡,按照程序做完显卡,等板子冷却后上电试机,结果不加电了,客户在现场,真是汗颜,平时本公司做T6X系的显卡的成功率再95成以上(这样的是经过努力钻研摸索出了一套技巧,更重要的是手法技巧的娴熟),就算是显卡做短路了,也会有加电掉电的过程,但是这个板子是一点反应没有,说好的现场快修,现在只能说服客户耐心等待,说板子还有隐患故障,现在发作了,要仔细修理才能修好,客户同意了。
这时静下心来仔细查看主板,有无碰掉件,检查发现掉件,接下来就是按不加电的套路去测量待机电路,结果发现U28没有工作,仔细排查,发现R255竟然变成1M多,更换后正常。
但是实在想不到R255距离显卡加热区很远,为什么会损坏,它只在预热区,最后只能归结由于此电阻质量不良所致。以前在工厂是经过老化线下来的常常有电阻坏的,在这种情况下坏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
你不是发现掉件了吗 换上一个不就行了吗   对了你说的哪个R255电阻是从U28出来的,请问U28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还没有详细说明

网友:
还没有说明白,

网友:
PMH不震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