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马正常,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1-11-30):
华硕  M2N61-TVM/S  NIVID的桥 主板诊断卡跑马正常,就是不显示。从VGA口跑线到桥无短路断路。
一类:VGA 的R G B 脚对地阻值85 都正常,行(HSYNC )场信号(VSYNC)也正常,就是不显示。
二类:VGA 的R G B 脚对地阻值85 都正常,行(HSYNC )场信号(VSYNC)也偏小约550,   是不显示。
三类:VGA 的R G B 脚对地阻值偏大、约150,行(HSYNC )场信号(VSYNC)也正常, 不显示。
想请教一下:这三类都是桥的问题吗,是桥虚焊还是桥坏,还是桥内部短路。期待高手给思路!!!

网友(点评):
找个波波,看看行场的信号有吗?

网友:
一般跑码全过去不显示JA的板子多。一般跑到25.而ASUS的板子少见啊。一般是桥的问题。桥虚焊还是桥坏
你可以加焊,不过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有的时候是BLOS程序坏了,桥虚焊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
是单一的桥,加焊的话,风枪行吗,多少度,多长时间呢?

网友A: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

单桥,集成的显卡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了,有返修台成功率是比较高的,但焊完能显示的话就给它加个风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程序坏了,还能跑马??

BIOS程序坏了。也有能跑码,但是不亮机的!你修的太少了吧

网友:
我以前也碰过   跑码全过  焊桥 刷BIOS 加独显都不行  就放生了

网友:
BIOS坏了 还可以进系统的,只是有时到一半死了,不好用,常死机什么的。你说跑码正常不显 可能是内存问题哦,我以前试过换内存就显了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不会修时自已用的一块主板也是这样,,都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了就是不显示,,后来懂了一点点,,,拿出来使劲压桥也不显示,,,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跑到25,bios刷过了没用,桥用BGA加焊过了同上,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中間的連接的旁路有 測量正常?

网友:
加焊桥 ,,,,不行,,,只能回收了

网友:
桥的问题,我有个技嘉主板也是一样

网友:
通常这种问题  就是刷BIOS 加焊桥

网友:
我修好了几块,行、场信号的拉升电压(也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断路,有两个小电阻烧断。直接短接好了。这两个小电阻和一个74门电路相连。但是还有几块,RGB对地阻值不是 偏大就是偏小,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C:
还是要用示波器先看看信号有没有多,有些是行场信号接的一个芯片有问题修过一个。

网友:
先加焊看看效果!

网友B:
用示波器要把扫描频率调到多少呀,我的示波器只有2M,够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用示波器先看看信号有没有多,有些是行场信号接的一个芯片有问题修过一个。

和行场连接的应该是一个们电路吧?

网友:
NV的呀 一般是桥问题了哟  至少我感觉是桥坏了

网友:
有过几次加个显卡后再拆掉又可以了。。不过有时又不行。

网友:
遇过BIOS问题,同样现象,不过不一定是和楼主同一种主板,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行场连接的应该是一个们电路吧?

应该是奥  记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要把扫描频率调到多少呀,我的示波器只有2M,够用吗

可以  有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