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e177fpf 求救

楼主(2011-11-30):
故障现象是   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输入(正常),插上信号线黑屏,同时指示灯变成橙色,3.3v,1.8V正常怀疑是主芯片(gm2621-lf)坏了,换了故障依旧,现在只好刷个程序试试了,不知道那位师傅有上传一个,板纸是主板、高压板,电源版一体的,程序芯片是25lv010    谢谢先!

网友:
别刷了,找个17寸上的010换上试试,它有没有24C啊?

网友A:
不管能不能好,先换,C02可以用C04和C16带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能不能好,先换,C02可以用C04和C16带替

问题是里面有有程序的啊,我没有程序

网友(点评):
呵呵,找一台同样尺寸的机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