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 U110 貌似CPU时钟不对!

楼主(2011-11-30):
原故障开机有背光黑屏,拔掉硬盘可以显示
显示如下,但按键盘不起作用,usb键盘也不能用,刷bios一样。
BIOS DATE:07/04/08 Ver:0ACN22WW
cpu:intel core2 duo cpu L7504 @1.6GHz
Current speed:5.64GHz

press F12 for bbs popup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done
5423MB ok

cmos checksum bad
cmos date/time not set
press F2 torun setup
press F1 to load default values and continue
感觉 Current speed:5.64GHz 不对!这个板是cpu焊在主板上的,板号:NJPMB1000  没电路图也不好查!
刷了bios,不行就没思路了!

网友:
不太清楚具体情况

网友: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done6
5423M ok "
这个什么意思?USB时钟?
建议有示波器就测测各路时钟,没有示波器就直接换个时钟芯片看看。

网友(点评):
有示波器,但没图,cpu是焊在主板上的,假负载也没法用!

网友(点评):
5423 MB OK是内存测试吧!

网友:
5423 MB 内存?5.5G了哟,有那么大吗?
没图,找到时钟芯片,他的旁边一般(2个电阻挨着)一组一组的就是时钟输出,电压因该有0.4V的样子

网友(点评):
确实是这么显示的!我又插了一条内存显示的是6047MB OK!

网友(点评):
很奇怪的,开始是开机不显,电流0.9以上,按键盘没反应,断开硬盘,就显示上面的内容,但按键盘没反应,usb键盘也不行。

网友:
就算有4G+2G内存,那也是4096+2048=6144MB-5423MB=721MB(显卡分这个数去做显存?)

网友(点评):
就是奇怪了,我觉得还是Current speed:5.64GHz 这个也不对!

网友(点评):
bios刷过也不行

网友:
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

网友:
擦就是了,稍微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