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解锁

楼主(2011-11-30):
有人会这个吗

网友(点评):
硬启 就行了.不用刷机.

网友(点评):
这个和安卓手机一样的,找个ROM 包 刷了把

网友:
安卓系统,直接格机啊。
你这什么型号

网友:
格不了啊不能打开的

网友:
恭喜咯·  杂牌的 你就麻烦了。
  找供应商吧。 品牌不一样 系统不一样的

网友:
找个系统直接刷机!

网友:
进工程模式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应该就可以了   应该是不用刷机的

网友A:
不是告诉你 按menu键解锁吗

网友(点评):
那个是宫心锁..要输入之前设定的图点才能开的.

网友:
直接刷机是正事。应该在开机时按住某个键,然后电脑上会要求安装驱动。驱动装好后就可以使用线刷了。

网友:
如有卡刷就更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告诉你 按menu键解锁吗

没有图了啊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电脑吧

网友:
都不知道那个是MENU键

网友:
边个遇到个同样问题的说来听下怎么样搞

网友:
刷吧,不刷不行

网友:
键盘上找不到叫"任意"的键

网友:
找一下是不是有个复位键用回行针点一下

网友:
刷android系统好了

网友:
可以售后先询问一下吧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28779966.html
参考下

网友:
进入re模式,清空data分区及缓存分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