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2N-VM DVI 只有开机LOGO,静止不动

楼主(2011-11-30):
求助华硕M2N-VM DVI 只有开机LOGO,静止不动,是怎么回事,键盘灯也不亮,刚上电时闪了一下,测试卡测试代码2C,说是显卡ROM问题,主板BIOS重刷无效,找不到显卡ROM,或者哪位大侠给份图纸

网友:
此故障可以按照开机挡LOGO的维修方法来修,先排除外设,声卡  网卡  不行的话加焊NV的单桥或者重植 然后不行就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