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达DX7630开机提示温度过高

楼主(2011-11-30):
柯达DX7630,取景和拍照摄像都黑屏,菜单都正常,这种现像不是CCD就是快门挂了,先排除CCD,从外向镜头里面看,原来快门没有打开,以于就拆机,拆镜头,发现快门排线没有断,我就把快门叶片清理了一下就装上,其怪的问题就来啦,一开机就提示温度过(相机将自动关闭),板子我都放的好好的没有去动过,到底是什么回事,请大家指教。。。

网友:
你看板子那发热,CCD,快门看下一个个测试

网友:
相机是不是有个热敏电阻??你装的时候把这个热敏电阻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