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50V330uF的电容,代换200V680uf的电容,行么?

楼主(2011-11-30):
长城额定300W最高400W的一个电源(BTX-400SEL-P4),两个大电容有一个有点鼓了,想把两个都换掉,但一看是200V680uF的,手头只有250V330uF的电容,用这个换行不?容量降低是不是只影响功率?不会导致什么后果吧?

网友:
不可以的 有点高了

网友:
放心地换上吧   出事找我

网友A:
可以  但不耐用 电容小了  虑波效果不好

网友:
不建议你这样换   因为容量太低了

网友:
不可以,负载功率降低了,影响稳定性能。

网友:
都说了没用 让他换换试试看 会不会出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
电压不稳的地方会自动重启吧

网友B:
可以的,不过功率比原来要小了

网友C:
两个330UF的并联,代换原来的680UF的,就差不多了!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路过看看学习,不过觉得功率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330UF的并联,代换原来的680UF的,就差不多了!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想法是好,但不容易实现,因为实在没有地方在二个电容的空间放在四个电容。

网友:
买几个就是了
如果本地没有
淘宝买

网友:
容量明显小那么多~~上面说了并联最好~~电容就不要贴到PCB上~电容引脚那么长还放不下?

网友:
可以的。只是输出功率会小一些的。

网友:
相差不大没问题我也这样换过的

网友:
更换后只要输入交流电压能稳定,一般没有问题,输出功率不会影响。

网友:
没事,可以代用的,2个硬盘,2个光驱,独立显卡,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影响的是负载,看你要达到什么效果,如果只要达到修好,能用个半年一载的,那肯定可以,还有客户的配置是怎么样的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76184

网友:
电源可以正常工作,一般使用情况下也不会有大影响。

网友:
好吧~~~难道你不会接线~~
办法自己想嘛~~~
如果这样麻烦当我没说~~

网友:
两个330UF的电容并联 用胶布缠上 在用导线 焊到相应位置 图片为产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不过功率比原来要小了

个人觉得功率应该比原来的小点,对一般的家庭用户影响不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不耐用 电容小了  虑波效果不好

我是说芯片会不耐用  不是电容

网友:
一切从实践出发  要想到底行不行 换了试用一下不就知道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绝对不可以的啊     这种情况用不到多久啊

网友:
要求不高还是可以的,毕竟它设计的时候也有余地的

网友:
感觉不太妥当 , 耐压 和容量都不够

网友:
也不要悬殊太多了吧? 560UF差不多。

网友:
可以代用,不过没以前稳定

网友:
基本上不行,选电压高一点的,不然还是会爆

网友:
并联用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你家电容都不齐啊   可以代换  估计用不了多久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