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window滚动条后灰屏重启

楼主(2011-11-30):
一客户来一摔过的V2000,幸好外观只是屏幕坏,开机显卡报警,机器打单叫客户留下,客户要求要的急,进维修间拆机看7200显卡,还好没有修过,去胶加油,在BGA上烤板,大家知道,这类显卡容易鼓包,考了几十分钟后,开始做BGA,完后,上电电流不过内存,想了哈,接着做北桥,完后机器还好亮了,装机时这类机器一般改长转,好吧,找了个5V,改后机器电流泡不上去,我还以为找了个信号电压,在找,还是不行。接下来就有点惭愧了,我没有在班子上测风扇的正负跟控制,而是取下来看风扇转不转,接个5V,闻到糊味,心想,糟了糟了,在结果在板子上测,天啦,黑色的线才是正极。悲剧了,只好找个风扇改上去。完工后,大概装了机,还是能进去。快装完的时候发现接的又是待机5V,惨,又拆,一切完后。开机就是我说的问题了,还有就是一插电源就自己开机,上了CMOS也一样。光机后就不了,我在想还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大家觉得呢?????????????

网友:
这天很不在状态

网友:
这一番折腾,一丝不能出错才行,再查一遍吧

网友:
这种本。。用什么价收?300??

网友:
100到200 收 当料板收

网友:
最后叫客户换个集显的板子这样也不怕返修

网友:
其实是系统的问题,我第二天休息的时候才想到,大家维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客户急不管他,急就叫他换板,哈哈。尽量做到滴水不漏,算是分享哈经验吧

网友:
结果就是系统的问题!搞复杂啦!

网友:
换块主板也就200多  即使修好了能坚持多久呢

网友:
你修得不仔细嘛,感觉有点乱修

网友:
换个板子这板子便宜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