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主板上那么多IC,如何知道那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1-11-30):
各种主板上那么多IC,如何知道那是做什么的,谢谢

网友:
型号放网上查一下就知道 了   时间长了就很懂了

网友:
这个可能有用

网友:
这个是靠经历来的,修得多就懂得多

网友:
慢慢学吧,这些都是经验来的

网友:
经验  加跑线

网友:
学习时间长了就知道,慢慢来,什么都是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