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的主板温度达到95度

楼主(2011-11-30):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早期笔记本,型号:A9T  故障:用鲁大师测主板达到95度,用手去摸板插显卡上的主IC非常烫手,不知如何下手,机子可以正常使用,求高手解答,不知是不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做下散热不然就换个温控IC

网友A:
SIS芯片组温度是很高,不过也没这么离谱吧,看看是不是北桥有虚焊。我的华硕A6000也是SIS芯片组,温度开机一会儿手就不能放上面了,真的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S芯片组温度是很高,不过也没这么离谱吧,看看是不是北桥有虚焊。我的华硕A6000也是SIS芯片组,温度开机一 ...

北桥虚焊,但是机子可以正常使用的,无任何问题,还有就是显卡上面无任何散热设备,显卡主IC上(上图)很烫

网友:
铜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师兄的ACER温度98度用了1年多了,能用就行管它呢

网友:
回贴,挣钱

网友:
还是看看散热片有没有问题 感觉温控芯片坏的很少

网友:
跑下FUMARK看看温度会不会上升,不会就当正常处理了,或者抹点硅胶

网友:
是不是温控芯片坏了 看看里面散热是不是灰多

网友:
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