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一块屏存在10X50平方毫米的黑斑

楼主(2011-11-30):
有一块屏存在10X50平方毫米的黑斑,拆开后发现与背光无关系,是屏的玻璃与塑料这间有斑,不知怎么处理,请高手指教。

网友:
屏坏了,没法处理。

网友:
背光板还是屏的模块有斑

网友:
拆出屏   光用屏对着灯光看   要是里面的黑就是屏坏了

网友:
液晶分子坏死了    被压坏的比较多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更换

网友:
光用屏对着灯光看  是里面是黑的,看来是没得救了,谢谢了

不过问下屏哪有卖的吗?多钱

网友:
屏的(玻璃)问题了..将就着用吧

网友:
液晶面板被压坏了吧?

网友:
你买屏不如直接买一个液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