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是什么东西,可以用哪个型号代换

楼主(2011-11-30):
如图,手里有一个希捷 7200.10  250G的盘,这个元件掉了,急求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这种封装外观看上去是二极管或者电感,但具体来说二极管的可能性大些,也有可能是齐纳二极管,也见过这种封装的

网友(点评):
保护用的稳压二极管,正常的话,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补充,这个元件跟旁边两个电容是并联的。正级连接电源借口的最中间3个脚。我感觉是电容,但是不知道怎么判断,该怎么换。用什么代换

网友:
稳压二极管呗,有是最好。没有也可以用。只要不短路就行。实在求完美,就看一下这个二极管负极接的是什么颜色的线,接电源橙线就是12V,接红线就是5V,再去旧硬盘上找一个就完了。很简单的。

网友(点评):
负极是接地啊,正极是接红线5V 手里没有盘。所以才问可以用什么代换,现在就是有时可以读到,有时候读不到。

网友:
R639不是电阻吗

网友(点评):
不是的,看资料说是稳压二极管,上面还有一个ON的标识,应该是开关稳压二极管。是不是所有二极管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文雅管子不上应该也能用吧

网友:
这个是个保险二极管,不装也可以用的

网友:
修电脑的没料板

网友: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我今天修了个,即使掉了一般没事,起保护作用的那个

网友:
呵呵,5V稳压的。可以到别的硬盘板子上拆个,实在找不到,不装也能用。

网友:
重新换过了,现在就是进不了系统。有时候可以读到盘有时候读不到,装其他机器上作为副盘启动进不去系统,进PE也不行,扫硬盘 1%有一X其他都没有问题,客户要F盘的资料,该怎么弄,是哪个地方的问题,是板子的问题么?

网友:
应该是个12v稳压二极管   容易短路 保护

网友:
这是个稳压二极管,如果坏了,拆掉就可以了,不用再装了。

网友:
这是个TVS管,过压保护用的,去了可以工作,但一但过压全板甚至盘体一起烧光,找个坏板同样电压的管子换个上去就行。
你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盘体在一开始有个坏扇区的问题,和板无关,而且F盘的位置根本没问题,做这种数据是很容易的。

网友:
硬盘上有没有它都能用的。

网友:
是稳压管
如果,只是一个坏道的话,数据是可以直接用PC3000的DE提取的,直接复制出来就好了。

网友:
学习到了。 看着像二级管或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