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ATX-300P4怪故障

楼主(2011-11-30):
       我的电脑休息了一个晚上开始罢工了,开机没反应?按照习惯先看电源正常否,打开机箱,拨下电源PIN20针插头短路绿线风扇会转,主板问题。。。按下来自然清BIOS,插上后再拨开清除跳线帽子,这下怪了,风扇转了,按下复位键电脑正常启动。还以为CMOS设置问题,可是关机后再开又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办法主板可修不来就这样用吧!
      好事多磨,用不了几天,电脑竟然不吃这一套又开始罢工了。这下要命,要换主板吗?更换主板之前还是确认下电源是否正常吧!还好有个备用电源,换上后启动,啊!风扇转了……闹了办天还是电源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前面现象,望高手解释一下)。说明电源好坏不能单靠短接绿线风扇会转就算是好的。
      言归正传,今天闲着无聊修电源,长城电源,型号ATX—300P4电源,刚好有图:
因空载电源会启动,电压也都正常,应该负载过重带不动,于是更换几个的大电容,但故障一样。电压保护?此电路由LM339 2脚控制,2脚由5脚控制,5脚信号由3路控制,一路1脚,左边一路,右边一路。我把1脚过来的D30断开,试机,正常。是1脚过来的信号有问题,1脚由7脚控制,7脚受辅助电源D21后控制,沿这一路检查都没问题,故障在哪呢,认真看了下图纸,在D21后还有一路R68 D39接入12VL5前,是不是这路问题,断开R68前的短接线,试机,正常。就是这路问题。量电压,L5前电压11.9V,量R68电压尽然有32V,更换D39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此电压接上后引起7脚过压而引起保护动作。可这电压哪来的,无解…… 望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换VCC与加速电容!应该就好!

网友:
那个C26检查了没有?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
断开R68后一切正常,应该跟C26没关系吧,我查了下资料,这路主要作用如图。

断开后,运行正常,量TL494 12脚电压还有12.3V,不需要这路供电应该也可以,现在我就是这样用了1天没问题

网友:
当然是B2出来的,,,,,,

网友:
你查一下光耦边431这边脚电压有多少

网友:
B2到R68之间线路都断开了,哪还有电压过去???现在也只有12V端那供电,只是经过个二极管D39电压就从11.9V变成30多伏,怪就怪在这,所以才问电压哪来的

网友(点评):
查了光耦没,,,还有431

网友(点评):
光耦3..4脚电压有4-5V左右,,,,如果变高,,,低看一下431

网友(点评):
对了.,,,,,你黑笔搭在那里........在冷地才对

网友:
查200伏那个2电容

网友:
其实你根本不用这样折腾了,你的电源和后极基本上没什么关系。思路一。负载开机后你量下电压输出每个脚都量,如果12V5V-12V3.3V都正常的话查绿线是不是低电平灰色线PG信号正常不?多半PG新号电压不正常。。思路二根本开不了机就是劣质电源无抗干扰电路或是损坏,当夜间电压升高到230V以上时,使得辅助电源造成保护,早晨起来很难开机。思路三。如果根据你说的情况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机的话也有可能个别元件虚焊造成的。你可以把开关管和双二极管都加焊相信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电压30多不会吧,最高不是才12V吗

网友:
大家还没理解过来看下图红色注明,断开短接后接上电脑可正常使用。不断开的话,空载时风扇也会转,输出电压也很正常,接上电脑就是开不了机。

网友:
看似简单,无解……
断开短接也能用,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