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液晶电视板,按下按键板上的按键,则这个按键输入电 ...
通用液晶电视板,按下按键板上的按键,则这个按键输入电视板的是地,还是VCC?

楼主(2011-11-30):
我想用液晶显示器的原来按键板。所以想请教,通用液晶电视板,按下按键板上的按键,则这个按键输入电视板的是地,还是VCC?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一般是把电压拉低对地 你按通用电视板按键顺序跳线就OK了。

网友:
把通用板的按键接口的针分别与地相连,就得到相应的定义了,拉底电压。

网友:
是拉低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