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G8上网本内接白屏,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1-11-30):
一台宏基ZG8上网本内接白屏,外接显示正常,测屏供电又是有的,屏线都测过没有问题。拆开屏后,测它的屏供电保险都是好的。求遇到过此故障的高手给个思路!感谢!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这样的白屏,换了屏线就好了。

网友:
SIS芯片组吗?

网友:
有显卡就白显卡杀了

网友:
干脆换屏看看

网友:
LZ没屏换呀  ?

网友A:
风枪吹下显卡 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 不要说外接是好的 显卡就100%好

网友:
回贴,挣钱

老A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多数是显卡吧

网友:
找个好屏试试看,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下显卡 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 不要说外接是好的 显卡就100%好

显卡是集成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集成显卡

集成的一样可以吹

网友:
应是没有屏供电

网友(2011-12-30):
我现在手上也有这现像的机子,求解,楼主修好了后说说。

网友:
屏上的保险呢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