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主板开机跑FF求助

楼主(2011-11-30):
联想G31T-LM主板开机跑FF,刷过BIOS  诊断卡上面的RST 不亮,应该是没有复位,怎么维修 CPU供电 只有0.21V左右 主板上面5 V 1.8 V 1.47V 12V都有

网友:
0.21CPU电压低了吧,觉得应该先修CPU供电

网友:
是哦要一步步修,内存供电  正常吗,你全都没测就不跑码了,怎么修

网友:
CPU供电的上下场管,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内存供电1点8伏  桥共电1.2     CPU 1点多先修出来  换CPU也试试

网友:
我不查CPU,电压反而还出来了1.05V ,我查上CPU电压反而是0.3V。没有搞懂

网友A:
换个C2.66看看,不然就CPU管理芯片的VID,还有EN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2.66看看,不然就CPU管理芯片的VID,还有EN脚

已经检查了,CPU电压0.29 V  不查CPU还是1.05  EN 有1.09的电压 你说的VID没有懂,我图纸上面VID0 1 234这些0.05
我感觉这个机器应该是南桥的问题,IO 85脚无电压  我翘起85脚 PDB板上面没有电压过来,IO 85脚有0.15 电压,RSMRST#/CIRRX/GP55
IOS 8718F-S

网友:
VID012345都是有高低电平的,全部都是低电平那不对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条件有没有完成

网友:
管理芯片看下工作电压对不对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条件有没有完成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476157#lastpost

网友:
RST灯不亮是正常的,但按复位,RST灯会闪一下,首先查CPU的电源管理芯片EN脚,电压是否正常,EN如是正常的,就直接换掉电源管理芯片。如不正常,则查总线,和内存电压是否正常,还有是否有专用芯片。有专用芯片时,EN一般是从专用芯片上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