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70A+主板两个PCI槽有一个不能用,如何查?

楼主(2011-11-30):
映泰870A+主板其中一个插槽不能用,插上PCI卡,刚开始正常,用一会就不能用了,设备里显示个红叉号。
补焊过槽,也可以排除接触不良。
量过附近的排阻等等,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再怎么弄,要加焊南桥吗?但只是其中一个槽没问题,是不是就说明南桥没问题啊?
求解,多谢

网友:
是不是卡的问题啊

网友:
卡是自己用的,我电脑上使用正常。

网友:
在线等,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