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机

楼主(2011-11-30):
接台联想G460机器(板号仁宝LA-5751P)进水机 故障为有时候能点亮进系统用一会死机  有时按开关后灯亮2S就断电了  拆开机看了下被腐蚀得不多键盘接口旁被腐蚀了 清洗干净烤板半天  拿出来大概测了下各电感没短路的  通电待机电流过高0.5A  显卡芯片发烫(但机器还能开机 而且能点亮)上BGA取下显卡 通电待机电流不高了  定了块显卡 第二天上好显卡 通电待机0.3A还是有点高 机器也能正常点亮 但有个问题就是没开机光驱就通电了 那就从光驱供电查起 光驱供电+5V_ODD由+5VS转换来   用万用表测得在待机情况下+5VS就出来了(难怪待机光驱就通电了) 查U10G级为高电平正常情况下U10G级待机应该是低电平  开机后才为高 接着往上查Q20 G级没电压(Q20 G级SUSP在待机时应该为高电平才对)PDF搜索SUSP从Q1 1脚来 实测Q1 1脚待机时有3.3V  原来短线了把Q1 1脚和U10 G级连上后 待机正常 也没在出现待机光驱就通电的情况  到此此机修复

网友:
学习了。看来楼主基础扎实呀。

网友:
找到一个问题,从后往前找。很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