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 盒盖后内外接显示器 没显示 也无背光

楼主(2011-11-30):
一台T61P的机 在使用中合上盖待机后   再开盖就没显示了,重开机都一样  但有BIOS提示报错的声音。

屏线

网友:
能不能说的仔细点!看不懂!

网友:
那应该根盒盖没有关系,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很可能是显卡掉焊了。

网友:
是显卡问题,T61P是独显,黑胶不好弄啊,祝楼主好运.

网友:
直接把休眠屏蔽掉。 R400的暗屏  我从来都是屏蔽的。

网友:
重新开机不行吗?   机器能正常用吗   会不会死机蓝屏什么的     要出问题的话  就只能修了   估计是显卡   呵呵

网友:
不合盖没故障对吗?看看是不是合盖后造成短路了。

网友:
拆机后  发现显卡有换过,那就定是显卡问题,加热 加压显卡有显示了。这下有的做的。

网友:
求高手中  新手 等等

网友:
应该是休眠键的问题

网友:
看来是休眠后没有唤醒啊  会不会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