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保护与拉低

楼主(2011-11-30):
请教关于保护与拉低:
什么情况芯片发出的电压被拉低了 ?在什么情况下芯片保护了,不发出电压?怎么判断出的?
(可以用MAX1631芯片来做说明,比如3V被拉低是怎么判断,被保护又是怎么判断?)

我是看到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3897-1-1.html,有人认为是把电压拉低了,而楼主解释到是MAX1631保护了。才想到问问拉低与保护的判断。

网友:
__
SD       CPU温度高就会

网友:
楼上的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
拉低的阻值会小

网友:
一般芯片本身短路了或芯片外围电路短路了,才会把电压拉低或无电压输出,待机电流比较大,用手触摸会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
帮LZ顶下  感觉LZ和我的技术是一个等级的  呵呵

网友:
到底怎么区别拉低和保护

网友:
我是看到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3897-1-1.html,有人认为是把电压拉低了,而楼主解释到是MAX1631保护了。

网友:
期待高手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