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1GM-S2G 开机就黑屏,啥原因?

楼主(2011-11-30):
RT,刚开始还用的好好,装了WIN7,速度还行
机子配置为:AMD 4000+ DDR2 800 1G+512+512 WDIDE80G 影驰7300CT 256M 航嘉额定400W
才用了1天就这样了,4000+在电脑城买的,清BIOS,换内存,换显卡,断开所有设备,只留下主板,U,内存,依旧,用集显也一样
以前这机子会“自动断电”,有时在刚开机正要进系统就“自动掉电”,各位高手有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太熟悉的板型了, 换个U试试, 不行就加焊北桥吧, 跑不了那去的,

网友(点评):
人家才买一天啊 啊

网友:
开机CPU与电源风扇会转,电源灯与硬盘灯也会亮,就是显示器无显示,无信号输出,内存,显卡都换过,现在只剩下:CPU 主板 电源 这3样了,主板可能性大,因为是以前一朋友换下的,求解

网友:
那就再换着试呗

网友:
这个只能从主板各芯片组的工作条件(供电\PG\时钟\复位)开始查起.如果你自己不会搞,就拿到修板的地方去吧.

网友:
查一下CPU温度控制,我修过这块板,温度控制出错会自动关机或掉电,如果你不会就找人帮你吧

网友(点评):
看清楚人家现在的情况,是黑屏不是掉电,这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大部分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A:
還在保修的話就給廠家修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在保修的話就給廠家修吖。

应该早不在保了,而且也不是自己买的,没有相关资料,看来便宜没有好东西啊,此板是以前一朋友换下的,也不知出了啥问题,刚开始开装了WIN7正常用了1天啊

网友:
主板保修呀。。。。。。。。

网友:
两个方面,即然你该换的都换了,就剩下CPU、主板、电源了,所以首先建议换一好电源试试,再就是楼上同志说的清空一下BIOS,原因是可能CPU SHUTDOWN可能设置过低,比如28度,刚好电脑一开机几秒可能就达到这个温度了,所以自动关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有电源有多余的,板和U只有唯一的了,一会再去换个电源试试,再上个诊断卡看看代码

电源 也有可能!

网友D:
应该还是考虑换CPU,AMD的CPU容易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 也有可能!

晚上回去就换个电源试试,CPU也重插下试试,花了165元才买的啊,看上去挺新的,有9新吧,怎么这么容易坏?俺用INTEL10几年没见坏过1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考虑换CPU,AMD的CPU容易出问题.

是的,上次就上了个4800+,问题不断啊,好不折腾,见相关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8729-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3653-1-1.html

网友E:
清bios是不是把电池扣下来? 你说的情况不明确。插诊断卡看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F:
试一下更换一下cpu供电电容,我碰过一次跟你一样,主板CPU供电电容有几个鼓泡了,换完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清bios是不是把电池扣下来? 你说的情况不明确。插诊断卡看下是什么情况。

不仅把电池扣下来,还断开电源线,短接了BIOS电池的两个接点,使其放电,还没找着诊断卡,很久没用了,呵呵
我再描述一下:
板子是几个月前一朋友换下来的,应该是哪坏了,但目测无啥问题,后来俺就到电脑城买了个4800+的U玩了几,但会出现自动断电之现象,发现U缺了两只脚,后来拿去退了,这几天又买了个9新的4000+装上,装上WIN7玩了1天,一切看似正常,但第二天开机就出现显卡无信号输出,开机各风扇也转,主板的峰鸣器也不叫了,清了BIOS,电池卸下,换过内存,换到集显,换了独显,把硬盘光驱断开还是一样,这问题实在让人头痛,玩了这么多年INTEL没见有这样的问题,哎……

网友(点评):
不是搞维修的,最好找维修的人,给你检查一下,看看是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的,要拿数据说话的。还是请维修的帮你看看是那里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一下更换一下cpu供电电容,我碰过一次跟你一样,主板CPU供电电容有几个鼓泡了,换完就正常了

嗯,计划如下:
1,重插拔下CPU
2,换电源
3,上DUBAG卡测试
最后再对板子动手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晚上回去就换个电源试试,CPU也重插下试试,花了165元才买的啊,看上去挺新的,有9新吧,怎么这么 ...

祝你好运  我一直用的是英特尔和英伟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祝你好运  我一直用的是英特尔和英伟达

诊断卡已找到,从C1……跳到1d,COMS 问题?电池放过电,这个还是焊在板上的,不然还可以搞个热插拔刷刷

网友:
把热吹风机对北桥与U的散热器还有内存周围加热,屏幕有显示了,现在进了BIOS……

网友G:
如果是这个主板照成的黑屏, 北桥可能有问题, 详细跑跑电路 打打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这个主板照成的黑屏, 北桥可能有问题, 详细跑跑电路 打打阻值,

会不会是CPU周边小电容的问题?它们长期工作在高温之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CPU周边小电容的问题?它们长期工作在高温之下

应该不是CPU 电容问题, 最起码得有明显的现象 鼓包,冒泡,漏液, 然后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应该不是CPU 电容问题, 最起码得有明显的现象 鼓包,冒泡,漏液, 然后短路

仔细观察了CPU与主板上的电容,没发现鼓包,冒泡,漏液之现象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仔细观察了CPU与主板上的电容,没发现鼓包,冒泡,漏液之现象

拿修电脑的地方帮你看看吧, 我以前修过这个主板, 桥空焊, 和你这主板现象好像不一样 时间久了忘记怎么回事了我做桥后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拿修电脑的地方帮你看看吧, 我以前修过这个主板, 桥空焊, 和你这主板现象好像不一样 时间久了忘记怎么回 ...

先自己搞搞,最后不行再去别人那修,别人那修开口就要钱的,呵呵,自己修还能学到很多知识,修好很有成就感

网友H:
电源坏了吧...

网友:
干一下北桥吧

网友I:
上BGA吧桥重值,问题就是值不值的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BGA吧桥重值,问题就是值不值的做

自己无BGA,让人家做就不值了,板也是免费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源坏了吧...

应该不是,航嘉 额定400W,之前在MSI945平台上一直稳定使用,从无问题

网友J:
amd的二手最坑人了.先换电源再换cpu

网友K:
技嘉都4年保了把  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J:
amd的二手最坑人了.先换电源再换cpu

呵呵,已换成长城350电源,额定250W,峰值350W,暂时正常……SP2004与各类软件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技嘉都4年保了把  好像

这个板可能过4年了吧?再说这板也不是本人买的,啥凭证都无啊,而且上面有修过的痕迹,保修可能性有点小

网友(点评):
技嘉也是最近才实行四年保修的以前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技嘉都4年保了把  好像

现在还不能100%确定是主板问题呢,CPU,电源都有可能

网友:
把散热问题搞好  然后你看看是不是 断电前要蓝一下屏   要是蓝屏的话  就按蓝屏的思路来

网友:
关注跟踪,希望知道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