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s 过流保护故障求助

楼主(2011-11-30):
一X200s笔记本,如果用外接显示器使用一切正常,但是如果用本机屏的话,开机显示没多大会儿就会掉电自保护,很像是用本机屏的时候有地方过流保护了,外接显示器电流0.5A左右,用本机屏电流0.7到0.8,有人遇到过类似故障吗?

网友:
照LZ的说法  貌似是灯管发光了   要出问题     会不会是到高压部分的屏线  高压条  灯管不太好  负载大保护呢        LZ  不防这样试下    用本本的屏   灯管用外接  看掉不掉  还掉的话   可能不是上面一块的问题   只是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