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换显卡741后白屏无图

楼主(2011-11-30):
t61 换显卡741后白屏无图 键盘灯能开能关 也能热重启 请教各位哪里出为题了?屏线电压3,3有的
显卡

网友:
打LVDS 阻值试一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重换一个

网友:
我碰到过,是北桥的问题,上次我连着换了两个显卡一次显存,最后不行,换个北桥直好了。

网友:
上次一个T61重植后花屏 重新换了个741好了 你仔细看看显卡周围有没掉件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你外接看一下能不能显示,

网友:
不行就换块,我以前做过一台,修显卡后暗屏,显卡坏,

网友:
不知道楼主换之前是什么现像如里是花屏的旗就肯定是显卡的问题了 还可以接下外接看下正常不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显卡吧,你显卡做好没啊,你要不在把他原来的显卡做下重值上去看看

网友:
一般是没做好和掉件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