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坏,我再教你一招

楼主(2011-11-30):
把切断从中间切断。然后再量一下阻值,如果是原来的一半就是好电阻。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5794-1-1.html

多谢楼主的热心,长见识了
hjq
不可取,你怎么知道是原来的一半呢?本来就是烧焦了看不清楚,如果知道原来阻值还用"切断"啊?'是原来的一半就是好电阻'有意义吗?

网友:
  你这方法   还是找个算命的准一点  不可用

网友:
楼主,你实践过多少次你的方法吗?成功率是多少?

网友:
烧焦的电阻,若找不到电路图或线路板上没标明阻值,可将电阻焊下刮开再量,大致能估算出它的阻值,要求不高的电路中是可取的。

网友:
我曾试过,失败了,所以我持怀疑态度

网友:
     这还真不靠普,得试试。

网友:
这是什么理论呀?你能保证切断点正好在二分之一处吗?再说整个电阻阻值都变化了,那它的一半就不变了吗?

网友:
这个方法好象是不怎么可取

网友:
没有理论可言,就算是随坏的电阻也有可能是整个,而不是部分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

网友:
我也用这方法,对于色环电阻来说还是有点用处的,因为从实践来看,结合电路分析和测试能解决大多数问题。但事物无绝对,如果你死磕万用表的读数,那就可能会得不到结果。
我一般不切断,把皮去掉,找到损坏点,两边读数加起来,在看看电路调整结果,还要注意高温可能导致剩下的材质发生较大变化的问题。当然也遇到过烧得啥都不剩的,这个方法就无处谈起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热心帮助。切开电阻,里面是白色的好像陶瓷一样,根本测不到阻值

百度了一下,焦电阻一头连双向可控硅的T2脚,一头连光耦。应该是一个小阻值的电阻(或者直接拆掉用导线相连)换了一个20欧的上去,等客户的结果

网友:
hehe  下次试试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的哦

网友:
      这种方法在对付金属膜电阻的时候还是管用的
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取    况且在没资料的情况下,也只有这一种办法可行。要么计算电路参数,那就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