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27没有任何反应修复

楼主(2011-11-30):
插电源待机电流是0,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拆机发现电源座和屏线座都有类似水迹,屏线插座最左边还被烧黑了一块。

先刷干净,用酒精擦除了烧黑腐蚀的部分,插电,待机电流0.03了,

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亮了,接着屏也显示了acer logo,但是

接着就暗屏了,隐隐约约进了系统桌面。

这下问题就简单了,拆开量了高压板接口,发现供电只有1v,这是不对的。

查看pdf文件,屏线接口的最左边两根线接的就是dcbatout,电压应该接近电源电压,测量背面的c32、c33,电压都是17v多。

而屏线插座上只有1v的样子,肯定中间有问题,再洗刷刷洗刷刷,还是没刷出来。

这时就只有采用连线的方法了,截取了一段两毫米左右的漆包线刮掉外皮,上上锡,连上就好了。

再开机,屏幕显示就正常了。

分析原因,应该是进水导致dcbatout短路了,然后就烧黑了,然后就引起保护了,然后dcbatout到高压板的线路烧断了。

网友:
回贴,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