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主板开机出现NO HARD DISK detected

楼主(2011-11-30):
今天一台式机,开机出现NO HARD DISK detected 我就很纳闷,进BIOS把IDE关了,把硬盘设置为第一启动,还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明明BIOS认到了硬盘,我想硬盘是没问题的,数据线也对换试了,一个样!可是开机就不读了。我想进PE看看,可是当机在那进入的画面了,菜鸟求高手指教,如BIOS有设置 不对,请详细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
先把BIOS恢复到出厂设置,换个硬盘试试,再不行就要拿南桥开刀了.

网友A:
硬盘到是没换过,我想还能认到应该是好的吧!南桥坏了的话进BIOS不是看不到硬盘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到是没换过,我想还能认到应该是好的吧!南桥坏了的话进BIOS不是看不到硬盘了吗?

硬盘的引导程序有问题也会这样,不一定能认到就是好的.BIOS认到硬盘了只能说明BIOS程序是好的,IDE接口的硬盘走的是PCI通道,直接跟南桥交换数据,不能说跟南桥没关系,找个大师教教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的引导程序有问题也会这样,不一定能认到就是好的.BIOS认到硬盘了只能说明BIOS程序是好的,IDE接口的硬 ...

兄弟,多谢你的回答,小弟学习了了。我想你说的有道理,所以我换了试试,直接把不是SATA的都禁 ,好了

网友C:
遇到过一块,开始装系统 以为正常,结果拿过光盘重启后,尽然也是提示未发现硬盘,才发现主板鼓了一堆电容,换了正常,

网友D:
呵呵,楼主的是品牌机吗?你吧硬盘放到别的机子上看看啥情况,如果可以正常进系统的话那证明是bios加密啦,如果不正常的话,那就是硬盘写保护,把硬盘用mhdd 低格一下应该就可以啦
楼主试试,可以的话要给小弟加分啊!嘿嘿

不错

网友E:
有没有把IDE借口的硬盘接到第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把IDE借口的硬盘接到第一位

没有用IDE的,我把它禁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一块,开始装系统 以为正常,结果拿过光盘重启后,尽然也是提示未发现硬盘,才发现主板鼓了一堆电容, ...

我那个我检查了,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主的是品牌机吗?你吧硬盘放到别的机子上看看啥情况,如果可以正常进系统的话那证明是bios加密啦, ...

硬盘没坏吧!我想是好的!谢谢支持

网友F:
把硬盘放到其它机器上看看,如果是好那可能是BIOS设置乱了,恢复一下出厂,再不行和南桥较真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硬盘放到其它机器上看看,如果是好那可能是BIOS设置乱了,恢复一下出厂,再不行和南桥较真格

恩,知道了兄弟,谢谢指教哦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