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G又是它 我恨你

楼主(2011-11-30):
刚解决了白屏的它,不到一个钟,又来了一台相同的机,一看到它,我就以为又是显卡,可是听客户说不是,拿了过来插上电源,开机,上电,到1.3A回跳一下,掉电重起,同样情况,反复第六次就能显示使用了,怪问题全让我遇见了,再请兄弟门帮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把modern装上就OK了

网友:
不装modem的确有这么个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不装MODEN就这现象。

网友B:
我以前也试过。还有不装硬盘会档机。

网友:
多谢指教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试过。还有不装硬盘会档机。

我也是  不上硬盘进BIOS一进去就卡死

网友:
有这么回事   有想法  给力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modern装上就OK了

第一次遇见这个情况,长经验了。

网友:
就是MODERN的事,我见过了,

网友:
宏基就这样不装好 看起来会有很多小问题

网友:
这个牌子的机器性价比还行.小毛病不少

网友:
太感谢了 ,还是人多力量大,之前想都没想过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