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型号781C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11-30):
HKC型号781C液晶显示器,显示如图,求助下朋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應該是屏不行了。查下供電。

网友:
这么厉害的 看下屏线吧

网友:
不是屏线有问题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先重插下屏线,不行的话,就要检查屏的各路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