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什么硬件坏了,开机进不了windows界面,键盘灯常亮 ...
主板什么硬件坏了,开机进不了windows界面,键盘灯常亮,不受控制。

楼主(2011-11-30):
主板什么硬件坏了,开机进不了windows界面,键盘灯常亮,不受控制。硬盘无故障,
换别的机子,正常。
Windows

网友:
难道是主板的键盘接口坏了不成?可以打一下阻值试试看啊

网友:
机器能点亮自检不?有正常报警吗?都有的话,检查一下硬盘数据线。

网友:
老兄说明白一点点,进不了,是进到哪里,之前是什么原因造成,你就一两句话让我们猜呀

网友:
重新插拔一下硬盘线看如何。

网友:
插拔硬盘线过了,不行,机器能点亮,能自检。还是不行,怎么办,急
正进windows,还看不到windows界面,就死机了,键盘灯常亮,不受控制,

网友:
楼主在打哑谜了吧

网友:
换内存啊 电容 CPU清理

网友:
换下IO和南桥试试看吧

网友:
难道你就没有先从软件方面着手试试?
先重装一次系统看看吧

网友:
内存 或者是CUP 系统做了吗

网友:
PCI也及外设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