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109ASA8 RT9214 W83 323G

楼主(2011-11-30):
这三个IC经测试完全通用。

网友(点评):
在一片板上代换成功并不代表就能互换

网友:
经常为IC代换烦恼,论坛上得到别人的帮助,也想发点自己的经验教训,算是答报吧。

网友:
请讲清楚你所谓的通用,请不要误导人。

请仔细查阅官方文档,UP6109ASA8与RT9214 W83 323G是不能完全替代的,如需替换需补2个器件。关于相关问题,可查论坛中求助UP6109ASA8替用问题,多人直接用RT9214、RT9202、APW7120等之类更换无果,究其原因,没有仔细查阅datasheet。

网友:
是这样的,我在945G主板上确确实实的代换了,而且,厂家的两批主板上分别用了UP6109和W83,至于你说的PDF文档,我的水平不高,难于讨论,我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者,在不同的主板上不能代用也为未可知?万事无绝对啊。

网友:
恩,这样看来的话话, 我以前买的配件都是错误的,没有去尝试代换。

网友:
搞错一张了,这是UP6109,G31 775针主板上拍的。

网友A:
在一片板上代换成功并不代表就能互换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不过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一片板上代换成功并不代表就能互换

是的,我觉得原来IC的设计肯定都尽量周全,实际应用中,有的用户为简化节约成本会忽略部分原来的设计,利用其中的主要功能,不同的应用电路也许互换不行。我的初衷仅为了提供参考,开始说得草率了点。好吧,为了让大家都满意,我更正如下:在某一厂家的两批两种型号的主板上,外围电路一致的情况下厂家分别使用了UP6109ASA8,RT9214,W83 323G三种IC,本人用这三种IC分别在其中一片主板上代换,均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以上说明仅供有兴趣的人士参考,修板有风险,代换需谨慎。

网友:
值得去尝试下 ~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B:
楼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是基于理论结合实际为前提的,一个理论提出来需要经得起实践考验!可你的定论是片面的,在论坛中大部分替用者都是不成功者,你属于碰巧者。
请看下我发的“关于UP6109替用解决办法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6548-1-1.html
你这里能用是因为你的主板厂家在贴片的时候没有省略一个二极管和电阻,一般只有山寨厂家的主板会如此做法,如此才能充分使用他们现有的各种料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是基于理论结合实际为前提的,一个理论提出来需要经得起实践考验! ...

呵呵,有意思,好吧,我也继续:
1.在随后的帖子里,我说了“在不同的主板上不能代用也为未可知?万事无绝对”,“开始说得草率了点”,“不同的应用电路也许互换不行”,这些话,已经表明我的态度了,你大不必如此纠结。
2.我觉得我不是碰巧者,在修理的时候,我也参考了有关资料,甚至看过你的大作,我还特地同一片板换了三种IC试,对比量了电压。如果说是碰巧,世上很多发明和发现也是积累起来的碰巧。
3.替换不成功有不同的原因,外围电路不同、前级后级电路不同都有可能,这点我也是同意的。
4.按照你的意思,有的IC是正规大品牌厂家省略了二极管和电阻,山寨厂家反而补齐去适用他们不同的物料?你是老板你会这样做吗?
5.个人觉得理论好还要融汇贯通,不拘泥教条,博古王明的理论比老毛强多了,山寨也有打败大厂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意思,好吧,我也继续:
1.在随后的帖子里,我说了“在不同的主板上不能代用也为未可知?万事无 ...

你的看法总是很片面的,只是关注了2个器件的成本,更重要的却忽略了。

给你解释下:“按照你的意思,有的IC是正规大品牌厂家省略了二极管和电阻,山寨厂家反而补齐去适用他们不同的物料?你是老板你会这样做吗?”
首先一点,应该明白:大规模的采购有助于降低料件的价格;大规模的生产有助于降低每片贴片生产成本。
——正规大品牌厂家省略了二极管和电阻,基于它比小厂有大规模的采购渠道与能力,也有大规模生产消耗能力,因此其节省的几分钱对其来说也是利润,而且一般不用为料件发愁(特殊情况除外,比如自然灾害引起的缺货等,此时它会采用备用方案,也就是我们也能看到相同主板采用不同的替用料件)。
小厂没有大规模的消耗能力,因为料件是按实际所需而备,而且器件供应商往往是优先供应大厂,所以很多山寨厂甚至会采购渠道不明、拆机料件等,此时它的器件可能会各式各样。因为这些渠道不明、拆机料件价格往往很低。

简单的例子(省略的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算总共是一分钱):
一个型号的主板,大厂在市场上有能力一次性消耗5000片,一块主板按照使用2个RT9214计算(现在一般使用2个较多:内存与桥供电),那么它所需是10000个,实实在在的节省了100元。
山寨厂,能力有限,一个型号往往是1000片就生产(一般贴片以500或1000起),它现在手上有1000的RT9214和1000的up6109ASA8,那么他在1000个rt9214上多花了10元。如果它为了节省10元,分500+500的形式2次贴片生产,那么它的分次贴片成本远高于10块,需要花费百元以上。料件的成本它可以通过某些手段来降低,但贴片生产这是它无法改变的。
通过以上分析,请问:你是老板还会节省这10块钱吗?

顺便再多嘴下:
你说的很对,个人觉得理论好还要融汇贯通,这点非常同意,所以说理论要结合实际。看看中国的教育,分数很高,能力呢,每年这么多分数状元,到现在了也没人在诺贝尔奖上榜,到有不少去海外漂了下的,有所作为。——中国自古就有书呆子,受影响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