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型号

楼主(2011-11-30):
今天修到一个LG显示器,型号为:W2242ST,拆开一看是一个A1241的三极管坏了。不知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网友:
什么部位的

网友:
这管子是很普通的PNP三极管 起开关作用 主要是功率大点就可以  找个体积大点的PNP管都可以代用

网友:
楼主,换好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高手来解答  顶下

网友:
A1015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