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72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1-11-30):
电源板上的鼓包电容已经换掉,连接驱动板的12V 5V SW开关电压都正常,电源指示灯依旧闪烁,万用量450V的高压电容正极没有电压,负极是-3.5V,有谁知道电源板上哪里出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450V电容没电压 12V 5V 电压还正常?? 你没搞错吧???450V电容上应该有300V电压才对。

网友:
万用量450V的高压电容正极没有电压,负极是-3.5V,有谁知道电源板上哪里出问题?谢谢
问一下楼主是怎么量的 是不是接地错了

网友:
不够详细,无法讲明

网友:
要分清冷地与热地

网友:
指示灯是怎么么闪烁啊,灭的时候有没有巴的声音,要是有的话还是电源板后极有短路的地方,应该是高压的MOS管短路了,换个试试,或者你把高压旁边的电容换了,没鼓包也换掉,有可能是电容老化滤波不好!要是没有巴的声音,你量下按键板,看看电压正不正常!你写的组要是不全,具体没法帮你判断的!

网友:
改个高压条试下   记得断开去高压条的12V    和2个开关脚  应该是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啊         300v的电容式怎么回事啊 +级没有电压  负极有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