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飞SP8-B新款编程器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1-11-30):
硕飞推出的新款编程器硕飞SP8-B,如有人试用过,大家出来讲讲。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买正规大厂的为好

网友:
刚买,DIY了两根屏线接座子上5,6,8,用来读写屏码片专用,
其它的用580/3000U刷!

网友:
很杂牌的东西吧,,还是买一个稍好点的吧,

网友:
普通的主板维修应该可以啦,如果维修的量不是很大,用几百块的就可以!几千块买一个高端的,一年刷不了几个的话,还不如让别人代刷了~